[求助] 请问此电路的零点和第一极点如何求解?谢谢!

楼主(2023-06-21):
一个带反馈差分对,如图所示,结果也在图里。

楼主:
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吗

图里的只是结果,分析过程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吗

楼主想问的是如何通过前馈等效的方法不画小信号等效模型来求解零极点

网友B:
这种CTLE结构两边是完全对称的,可以只算一半电路来求解。小信号模型里,下面的恒流源等效接地,Rs两边电路一人一半的话就是Rs/2,Cs一人一半就是2Cs,这两个拆分出来后另一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CTLE结构两边是完全对称的,可以只算一半电路来求解。小信号模型里,下面的恒流源等效接地,Rs两边电路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