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618部分设置,calibre部分设置后续逐步更新

楼主(2023-06-21):
1.XL 调出pin快速对应线上(自动放入线上)

2.calibre:XL 调出pin快速对应线上
3.calibre:添加工艺规则路径下的 customization(规则可选项)

329 Bytes, 下载次数: 12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请问楼主分享的这个文件如何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分享的这个文件如何使用呢?

第一条 是在画完要加pin的情况下 在CIW下敲下txt中的指令 可以让你xl调出来的pin脚自动放到对应的线上,且会自动换成线所用的层次

第二条是calibre下跑lvs 如果线路上有net是大小写区分的 可以添加下,来区分开,同理不想区分 就把yes改成no就行
第三条是calibre下跑验证 工厂给的规则的一些可选项添加

网友:
下载下来的txt里面是乱码

网友A:
不好意思,打开方式错了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打开方式错了

第一条,成功了吗?

网友(2024-12-1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