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ayout版图经典bug cell边框问题

楼主(2023-06-21):
layout版图经典bug cell边框问题

layout版图经典bug cell边框问题.txt

884 Bytes, 下载次数: 5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新建一个空白的layout,然后把版图全选copy过去,问题100%解决

网友(2023-12-22):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新建一个空白的layout,然后把版图全选copy过去,问题100%解决 ...

还需要取消ma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