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sc-sigma_delta在virtuoso里仿真时低频噪底很高,而且有类似谐波一样的杂散

楼主(2023-06-21):
之前做过一个1阶单端sigma-delta veriloga模型,然后仿出来SNR在56dB左右,然后我将理想的积分器换成用veriloga写的运放(只定义了输入阻抗和增益,仿的时候数值都给的1e9左右)以及开关电容模型,开关是analog lib里面的理想switch,电容也是,但是仿出来一阶sc-sigma_delta在virtuoso里低频噪底很高,而且有类似谐波一样的杂散,导致SNR掉了30多db,一直分析不出原因,有无大佬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2024-07-04):
一阶VA模型的调制器,模型都是最为理想的,但存在同样的谐波,这是怎么回事,大佬现在分析出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阶VA模型的调制器,模型都是最为理想的,但存在同样的谐波,这是怎么回事,大佬现在分析出原因了吗? ...

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给小一点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