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lib中的zener如何设置反向击穿电压

楼主(2023-06-22):
analoglib中的zener为何没看到设置击穿电压的地方,是否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BV value in model?

楼主:
BV value是什么?在哪设?

网友A:
1. 创建 myzener.scs
model myzener diode
+bv=击穿电压
2. zerner diode 使用 "myzener" 作为 Model Name
3. ADE model libraries 添加 "myzener.scs"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A:
1. 创建 myzener.scs
model myzener diode
+bv=击穿电压

这个是不是自己创建了一个myzener模型呀?那怎么在schematic中调用?还是说可以和analoglib中的zener链接起来?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自己创建了一个myzener模型
schematic instantiate analoglib中的zener
zener "model name" myze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