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咨询RFIC的问题

楼主(2023-06-22):
本人本科生,目前正在入坑RFIC,想问问RFIC设计大概包含哪些部分的设计啊(想学毫米波IC设计的)

网友A:
读研还是工作?毫米波一般都是实验室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研还是工作?毫米波一般都是实验室的东西

读研究生方向可能是毫米波IC

网友B:
模块的话就那几个:LNA、PA、MIxer、filters、开关等,频段一般做常用的那几个2、4、5、14G,再往上就是毫米波了。并且也分工艺,传统工艺CMOS,或者SiGe、GaAs、GaN,能分的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的话就那几个:LNA、PA、MIxer、filters、开关等,频段一般做常用的那几个2、4、5、14G,再往上就是毫 ...

谢谢大佬的回答,那请问入坑有没有什么学习路线呢,我已经学过模电、数电、半导体物理、Razavi的模集、Rabaey的数集,但发现尝试去看antenna switch和LNA的设计的相关文章时候还只能看懂摘要和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答,那请问入坑有没有什么学习路线呢,我已经学过模电、数电、半导体物理、Razavi的模集、Ra ...

b站多看看**田庆城的课,1射频放大器基础 2射频电路,两门课。找个工艺照着软件教程练练手(Cadence 或者ADS),我们一般用ADS,ADS软件教程参考徐兴福的《》DS2011射频电路设计》或者《ADS应用详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b站多看看**田庆城的课,1射频放大器基础 2射频电路,两门课。找个工艺照着软件教程练练手(Cadence 或者 ...

一直嚼理论效果不大,一定要找东西练手。找个教程直接跟着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嚼理论效果不大,一定要找东西练手。找个教程直接跟着做才行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