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调制技术怎么加上了chopper之后静态工作点就变了?

楼主(2023-06-22):
在没有加入CH1 CH2a还有CH2b之前,运放能正常工作,VOUT处的共模电压在1V左右,全都处于饱和区。
1、为什么加入了chopper之后,跑PAC的看到的增益只有-10dB?
2、然后就跑了一下tran,发现此时VOUT处的共模电压仅为50mV左右,也就是意味着MN1-4都进入了线性区,导致我的PAC仅有-10dB。
3、那么要如何加入chopper且不会改变静态工作点呢?或者都能工作在正常区域呢?

网友A:
要用不同的管子来做chopper,2b要用pmos开关,2a用nmos开关,因为nmos能几乎无损耗的传输0到共模的电压,反之pmos传输共模到vdd的电压,这样静态点变化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不同的管子来做chopper,2b要用pmos开关,2a用nmos开关,因为nmos能几乎无损耗的传输0到共模的电压,反 ...

感谢大哥解答!确实把上面的管子换成PMOS的chopper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下图是PAC的输出波形(红色是db,黄色是phase)。
但是我还有几个问题:1、为什么这个phase是这样的?是在哪里遇到了一个零点嘛?
2、为什么我的db在低频就开始往下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解答!确实把上面的管子换成PMOS的chopper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下图是PAC的输出波形(红色是db,黄 ...

看起来是出现了一个左零点并且主极点左移,如果你的运放就是图中的折叠cascode,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能想到的可能是斩波频率选择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检查下原理图,和没加斩波前对比一下,正常应该变化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出现了一个左零点并且主极点左移,如果你的运放就是图中的折叠cascode,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谢谢老哥回答!

我的运放就是图中的cascode。

前面这个图是stb仿真的结果,好像没有出现这个LPH零点;但是不知道为啥加上chopper之后就有了那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出现了一个左零点并且主极点左移,如果你的运放就是图中的折叠cascode,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这是加入了chopper之后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出现了一个左零点并且主极点左移,如果你的运放就是图中的折叠cascode,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斩波频率的选择也会影响环路增益嘛?斩波频率不是只要保证远大于电路的频率即可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斩波频率的选择也会影响环路增益嘛?斩波频率不是只要保证远大于电路的频率即可嘛?
...

频率会对增益有影响,一般增益会掉一点,斩波频率也不是越大越好(看文献上说的

话说看你的电路图不是开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会对增益有影响,一般增益会掉一点,斩波频率也不是越大越好(看文献上说的

谢谢大哥解答!
1、噢噢噢,请问大哥是哪篇文献?我也想去拜读一下。
2、是的,是开环的,我看书上的也是开环的,仿真PAC就是仿真开环的周期的小信号增益吧。
3、接成单位增益buffer形式的话,这个环路增益影响也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解答!
1、噢噢噢,请问大哥是哪篇文献?我也想去拜读一下。
2、是的,是开环的,我看书上 ...

哪篇文献忘了,记得就是eetop上搜的,斩波频率越大需要的运放带宽也越大,不够的话就会影响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篇文献忘了,记得就是eetop上搜的,斩波频率越大需要的运放带宽也越大,不够的话就会影响增益
...

我看到某个大神这样说“一般OP都是在闭环下工作的,所以闭环带宽基本可以等于开环GBW除以闭环增益,也就是开环OP主极点乘以开环增益除以闭环增益,只要chopper频率能低于这个闭环带宽,信号调制两次应该就不会衰减。”

大佬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