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erc 跑出来有LUP.1.0.1U,LUP.2.0.1U,LUP9U

楼主(2023-06-22):
IO perc 跑出来有LUP.1.0.1U,LUP.2.0.1U,LUP9U 的drc,
t12的工艺,IO是它自带的。它的意思是说N+或P+ guang ring 没接地或者VDD。我就奇怪,我已经在bump上定义了VDD,VSS,VDDPST,VSSPST这些,理论上来说VDD,VSS和这些gurad ring已经自动连起来了啊,怎么还报这些错。

网友A:
these errors appear when you define power and ground port names in DRC 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se errors appear when you define power and ground port names in DRC setup.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已经设置正确了

网友A:
IO, typically, has multiple ports with same name, not all structures has connections by metals (breaks according to tools), all structures will be connected in full ring IO+power PADs. For clear DRC you need to connect all ports by RING PADs or by meta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typically, has multiple ports with same name, not all structures has connections by metals (brea ...

所有的最高层的port 跟AP相交的地方都打上了RV,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2023-09-29):
perc本质上还是基于网表在做检查,power/ground是从网表中提取的,怀疑很大程度上和lvs connection rule有关系

网友(2024-12-01):
请问找到原因了?我跑的也有,也是标准io。是不是guard-ring接的io内部power

网友: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