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反馈章节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23):
问题一:图1中怎么理解画红线的这句话:必须要有限的ZL进行加载?有具体电路可以拿出来看下吗,他这个概念图看起来不直观

图1 电流电压反馈

图1 电流电压反馈

网友:
最简单的例子,ota后面挂个sf,sf来带载,ota没法直接加阻性负载

网友:
说的是Gm级必须接有限输出阻抗吧,不然的话,等效成Gm级直接开路,输出电压无穷大。和它后面那句话一起看。

网友:
实际上Gm级肯定是存在自身的输出阻抗(并联),这里忽略了自身的输出阻抗,所以负载不能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