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输入范围求解

楼主(2023-06-23):
没理解如何求的共模输入范围,是Vb>丨Vds丨吗?求大佬帮忙解答下该电路共模输入范围如何求解

网友A:
就是说不能让Vin太低了,使得VDD直接和body通过pn 二极管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不能让Vin太低了,使得VDD直接和body通过pn 二极管导通了

所以是vin>vdd-二极管压降 ,vin>vd1-二极管压降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是vin>vdd-二极管压降 ,vin>vd1-二极管压降  吗,

第一个公式啊,第二个没看懂 vd1是pn导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公式啊,第二个没看懂 vd1是pn导通的电压

第二个是vin>M1的漏级-二极管压降,相当于两个式子同时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vin>M1的漏级-二极管压降,相当于两个式子同时满足?

嗯 嗯 是的,只是一般这两个 取大的 就是第一个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