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理想switched capacitor sigma delta modulator仿真速度慢

楼主(2023-06-23):
我之前搭过一个一阶理想switched capacitor sigma delta modulator,当时闭环仿真进度每次跳动5%左右,现在换成一个二阶理想switched capacitor sigma delta modulator之后,发现闭环仿真速度很慢,这个阶数影响这么大吗(只是把积分器换成了开关电容+opamp,opamp和其他部分都是veriloga写的,开关电容是用的理想开关),有没有能仿的快一点的办法

网友A:
开了++APS吗
理想的应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APS吗
理想的应该还行?

没开aps,1阶二阶都用的spectre,不过二阶里面调用了ahdllib里面的 与门与非门这些单元来产生时钟信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元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aps,1阶二阶都用的spectre,不过二阶里面调用了ahdllib里面的 与门与非门这些单元来产生时钟信号, ...

这个我个人感觉应该影响不大,你开++APS试试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