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mic.18 BCD工艺IO PAD库中ANP后缀 pad的含义

楼主(2023-06-24):
求助各位大佬,smic.18 BCD工艺的IO pad databook中有几个模拟pad的后缀是ANP,然后根据description这些pad都是within digital domain的。请问这个digital domain是指什么呢,什么情况下需要把模拟IO pad放在digital domain呢?

ANP后缀的pad描述

ANP后缀的pad描述

网友:
IO是分数字IO和模拟IO,数字IO和模拟IO不能混用,但是文档里面有说明一些模拟IO可以用到数字域的,这些比较特殊,根据文档的要求以及实际情况进行选择,digital domain也就是数字域,是芯片的数字模块和外部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