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

楼主(2023-06-24):
11111111

网友:
综合后的v直接放tb中仿真不就好了么

网友:
综合后网表就是所有.v综合成一个.v文件,但是不会包含你的ip,ip还是需要单独添加进去的,因为ip是其他公司定制的,不需要进行dc综合,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仿真文件即可。至于tb无需更改。dc综合后的功能仿真还属于前仿,你说的使用sdf那是带时序的后仿,而且后仿使用的网表是dc网表经过后端处理返回的网表,你的网表还没交到后端所以肯定没有sdf。建议你直接把ip以外的.v文件删掉,综合后查看是否报错,再去一点点修改。dc综合后的网表你就把他想象成一个大的.v,跟rtl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