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to-zero中用有源电容取代积分器解决settling问题如何理解

楼主(2023-06-24):
图1是一个auto-zeto电路,在误差采样阶段和信号放大阶段,C1电容上的电压不同,会导致Vout上有spike。然后书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C1换成有源电容,如图2所示,G4和C1组成有源电容。请教各位大佬,那个有源电容在误差采样阶段的工作原理该如何分析呢?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图1

网友A:
这是哪本书,我之前做的AZ结构和这个不一样呀,是带辅助输入端口的两个运放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本书,我之前做的AZ结构和这个不一样呀,是带辅助输入端口的两个运放组成的 ...

就是Johan F.Witte的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Johan F.Witte的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

是不是这个电容与运放组成的积分器,可以抑制电容本身的电荷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本书,我之前做的AZ结构和这个不一样呀,是带辅助输入端口的两个运放组成的 ...

请问你说的输入带辅助运放的是这种结构吗?
话说这个结构我看的也是迷迷糊糊,能否请你稍微解释一下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