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小白,请教一下MOS管通断问题?

楼主(2023-06-24):
MOS管导通条件不会用哇,请问下下面两个管子都导通没有啊?感谢

网友A:
n管 看VGS>vth,P管看|VGS|>|vth|,多看看书,理论有了仿真才能有收获

楼主:
Vgs/Vsg>Vth带不带符号看啊,只看绝对值吗?

网友B:
看Vgs和Vth的绝对值,n管没导通,p管导通

网友C:
n管截止,p管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Vgs和Vth的绝对值,n管没导通,p管导通

n管VGS绝对值不是也大于VTH了吗?不懂哇 请教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管截止,p管线性

n管VGS绝对值不是也大于VTH了吗?请教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管 看VGS>vth,P管看|VGS|>|vth|,多看看书,理论有了仿真才能有收获

好  感谢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n管VGS绝对值不是也大于VTH了吗?不懂哇 请教下 感谢

n管的vgs是负的肯定导通不了啊 ,一般N管vgs大于零,P管vgs小于零才能导通(增强型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n管的vgs是负的肯定导通不了啊 ,一般N管vgs大于零,P管vgs小于零才能导通(增强型MOS管)
...

ok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