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功耗VCO设计

楼主(2023-06-24):
想问下1.2Vvdd情况下,uA级别的VCO的设计可行性该如何评估呢?最近的工作需要进行评估,好像没怎么看到这方面的论文,或许有人见过或者知道怎么检索这方面的论文呢?求各位佬们伸出援助之手

网友:
CMOS结构,加上电流源即可,主要是消耗电压裕度

网友A:
ICO环振就行,0.3uA/MHz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O环振就行,0.3uA/MHz都没有问题。

大佬你好,ICO环振是什么意思?有这方面的论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ICO环振是什么意思?有这方面的论文吗?

电流控制的环振,就是给环振加一个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