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进行放大器工艺角仿真结果很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6-24):
原来在tt下仿真效果还行,但是在ff下就很差,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tt与ff

tt与ff

网友:
dc op 高机会 @ff 不正确

网友A:
ff下直流工作点不对 tt下vdsat裕量留的不够吧

网友:
插眼,直观一点就是ff下dc状态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下直流工作点不对 tt下vdsat裕量留的不够吧

那要怎样才能留出vdsat的裕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怎样才能留出vdsat的裕量?

留个150mv-2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个150mv-200mv

通过修改什么来留出150-200呢?,管子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个150mv-200mv

是不是因为我这个运放是在开环下仿真,所以工艺角仿真出影响很大,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是不是要在闭环下仿真?

网友:
ff  和 tt dc状态先跑对。

网友(2023-08-10):
检查下ff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