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读寄存器要怎么测试才算完备呢

楼主(2023-06-24):
比如一个只读的包的计数器,

发送200个包的激励,然后读寄存器是否为200就可以了吗?
我总觉得这样的验证是不是不够完备

网友A:
验下当发包错误情况下会不会计数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下当发包错误情况下会不会计数怎么样

有道理

网友:
你这不是只读寄存器的测试点,是包统计的测试点。

网友B:
对于只读寄存器,我目前的做法是前门写后门读,后门写前门读;以及单独写某一寄存器,检查其他所有寄存器,包括只读寄存器是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只读寄存器,我目前的做法是前门写后门读,后门写前门读;以及单独写某一寄存器,检查其他所有寄存器, ...

只读寄存器怎么前门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读寄存器怎么前门写啊

只读寄存器按道理是不能写的,但是如果系统发生写了只读寄存器的操作,那么系统应该不受影响(不能挂死,所有寄存器不能受影响等);只读寄存器的前门写按道理应该算异常测试吧;  另外如果是apb接口,使用寄存器模型或者直接发apb 的seq不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读寄存器怎么前门写啊

能进行写操作,但是应该值写不进去,验证这个寄存器值是否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