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极点问题

楼主(2023-06-24):
为什么输出端负载电容C0和旁路电容Cb都会产生极点?希望知道的大佬能够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C0这应该还有个零点

网友:
和电阻R并联的电容C,随着信号频率f=w/(2*pi*)的增加,容抗1/(jwC)减小,分流电阻R上的信号电流,导致电阻R上的电压信号电压变小。

网友B:
一般 RC并联有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这应该还有个零点

是的,C0和RESR电阻的串联构成一个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RC并联有极点

大佬,是不是因为RC串联构成零点,并联构成极点,因为有两个电容并联,所以这两个电容分别与与之并联的电阻构成两个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不是因为RC串联构成零点,并联构成极点,因为有两个电容并联,所以这两个电容分别与与之并联的电 ...

是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我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是不是因为RC串联构成零点,并联构成极点,因为有两个电容并联,所以这两个电容分别与与之并联的电 ...

最后一句不准确吧。
RC看极点应当是一个节点看到的总电容。
比如10pF的电容是由10个1pF并联,这个节点的极点并不是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句不准确吧。
RC看极点应当是一个节点看到的总电容。
比如10pF的电容是由10个1pF并联,这个节点的 ...

是的,我有一点疑惑,输出端这里是有两个节点吗,旁路电容这里算是一个节点吗,我一开始理解输出端就是一个节点没有其他的节点了,请大佬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其实有几个电容就有几个极点吧 如果有多个电容形成一个回路的话就减一个 因为这些电容不独立

网友:
并联的都算一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有一点疑惑,输出端这里是有两个节点吗,旁路电容这里算是一个节点吗,我一开始理解输出端就是一 ...

输出端就是一个节点vout。
Resr是非常小的,可以近似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就是一个节点vout。
Resr是非常小的,可以近似忽略。

如果是一个节点,为什么不能把负载电容C0和旁路电容Cb并联起来,相当于输出端只有一个极点和一个ESR零点,因为弥勒补偿时就相当于电容大小变成C(寄生电容)+AC(增大A倍的米勒电容),并联的寄生电阻很小,直接可以忽略,那个节点就只有一个极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个节点,为什么不能把负载电容C0和旁路电容Cb并联起来,相当于输出端只有一个极点和一个ESR零点 ...

片外电容C0是带ESR电阻的,这样分成两个电容更严谨,没有任何问题。
分析极点就按照节点来,自己明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片外电容C0是带ESR电阻的,这样分成两个电容更严谨,没有任何问题。
分析极点就按照节点来,自己明白就行 ...

好的,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