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equency divider和counter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3-06-25):
向大家求救

网友A:
我知道最常见的分频器就是利用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最常见的分频器就是利用计数器

计数器似乎在PLL设计里面也会用到。

网友B:
是这样的,只不过分频器是向下计数,从目标值计到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只不过分频器是向下计数,从目标值计到0。

counter都是朝上计数?

网友:
计数器是分频器的一种吧,而且适用于频率比较低的情况,像毫米波频段还有注入锁定分频器、CM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