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没结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6-25):
大佬们,我仿真BGR的运放环路增益,发现stb结果没有,这是哪里有问题,是参数设置不对么?

网友A:
查看loop gain。

网友B:
查看LOOP GAIN的真实情况,很可能PM就是没有

网友C:
GND节点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loop gain。

loop gain有图像,我发现是环路是正反馈
如果加上密勒补偿,环路增益直接在低频变成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节点选错?

节点好像没啥问题,loopgain能出图象,但是正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LOOP GAIN的真实情况,很可能PM就是没有

我查看了一下,是有图像的,PM确实没有,是正反馈的,但是我结合原理来看,应该不会出现正反馈吧,我的电阻都是加在负反馈环路的

网友C:
把电路图与仿真波形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路图与仿真波形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