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25):
式子3.8和3.9怎么来的 不是很理解 求助

网友A:
对于(3.8)其实不需要考虑中间过程。在t2=t4-T1时,C上电压(上正下负)为V0(t2);在t4时刻C上电压为-V0(t4)。所以期间从V1流向V2的电荷为ΔQ=V0(t2)+V0(t4)。Q是从负无穷时刻算起流经"等效电阻"的电荷,所以ΔQ=Q(t4)-Q(t2)。
(3.9)就是(3.8)两侧取z变换的结果。注意双线性等效的采样周期是T1=T/2而非其它拓朴的T。

网友B:
电荷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守恒定律

可以详细讲讲吗

网友C:
电荷守恒,根据文中所说 t4的电荷为t3电荷+t4电荷 因为先放电了再充电了
t4-T1的电荷就是先冲到t4-T1再冲到t3 所以就是t3-(t4-T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荷守恒,根据文中所说 t4的电荷为t3电荷+t4电荷 因为先放电了再充电了
t4-T1的电荷就是先冲到t4-T1再冲 ...

我没理解这个Q(t4) Q(t4-T1)表示的什么意思?还要这个式3.8两边取Z变换我也没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理解这个Q(t4) Q(t4-T1)表示的什么意思?还要这个式3.8两边取Z变换我也没理解。
...

t4-T1 应该是经过T1的时间到达t4

z变换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3.8)其实不需要考虑中间过程。在t2=t4-T1时,C上电压(上正下负)为V0(t2);在t4时刻C上电压为-V0(t4) ...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24-10-06):
楼主你好!我正在学习开关电容与z变换相关的知识,请问截的图是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