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快速对齐命令的作用对象

楼主(2023-06-25):
各位大佬。版图中,快速对齐命令A,只能作用在同种图层之间,不能作用在不同图层之间。例如:金属1和金属1之间使用快速对齐命令“A”可以正常贴合,并且在使用过程中有高亮提示。但在金属2快速对齐金属1时,没有任何高亮提示显现。也不能实现贴合效果。这和什么因素有关?该如解决。

网友A:
A-右键-snap to targets on all lay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右键-snap to targets on all layers

学习了,我直接把virtuoso关了重启就恢复了。我猜测是我调了栅格间距造成的

网友B:
按A ,再按一下L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A ,再按一下L就行了

感谢大佬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B:
按A ,再按一下L就行了

请问一下按下A再按这个L的 L 是什么高级命令,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按快捷键A后鼠标右键就有option选择,有你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