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怎么将完成的版图做成一个可被调用的子模块?

楼主(2023-06-25):
这个版图已有lef和lib文件。

此外,前端工程师写了一个调用此模块的.v文件

网友A:
类似于IO cell、std cell,把lef  lib读进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IO cell、std cell,把lef  lib读进去就可以

怎么做金属阻挡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做金属阻挡层呢

lef里面包含obs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金属阻挡层呢

lef里面的obs层会阻挡金属在子模块内走线,不放心的话,自己画routeBlk,但要注意空出pin的位置,用于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里面包含obs

我的模块大小是3*71.54。
想要顶层的M123456层金属都不从我这个模块上过,M78和AL能从上面过。
正确的做法是将OBS中M78AL的语句全都删去吗?

OBS
LAYER ME1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LAYER ME2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
LAYER ME3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
LAYER ME4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
LAYER ME5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
LAYER ME6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
LAYER ME7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
LAYER ME8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
LAYER AL RDL ;
RECT 0.000000 0.000000 71.540000 3.000000 ;
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模块大小是3*71.54。
想要顶层的M123456层金属都不从我这个模块上过,M78和AL能从上面过。
正确的做 ...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obs都是方形的,不需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obs都是方形的,不需要连接?

要留出接pin的位置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