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版图如何绘制一个库里没有的新器件

楼主(2023-06-25):
在tsmc180nm的工艺下如何绘制一个跟库里完全不同的器件并且过lvs呢?比如说两层金属直接覆盖在一起起到电容的效果,希望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LVS 改 ruledeck, layout 定义 extra layer... 有点复杂

网友A:
两层金属做电容的上下极板,中间的IMD作为电介质层。这种电容是MIM电容,你先看下标准单元库里的MIM电容是怎样的版图,他的标准单元器件为了区分常规金属与MIM电容肯定有特殊的识别层,你的自定义器件把识别mask套上,LVS起码能识别出你的器件。

网友:
要修改的东西有点多,而且流片的时候还需要额外确认,反正有点复杂,一般不建议这样子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金属做电容的上下极板,中间的IMD作为电介质层。这种电容是MIM电容,你先看下标准单元库里的MIM电容是 ...

我根据rule里的规则做了,但是这也属于是跟库里的器件是一样的,那种新器件需要怎么绘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