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一个mux的Z端generated时钟,分group的时候为什么要用-logic exclusive

楼主(2023-06-25):
两个时钟到一个mux的两个输入端,在输出Z创建这个两个时钟的generated clock的时候,为啥分clock group的时候,要用logic exclusive,不用physic ,我感觉这两个时钟在物理上是不能共存的呀,而且 set_clock_group,的-asyn ,-logic -physic 好像只有算SI时不一样,其他还有什么区别吗?
来个大神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物理上不能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物理上不能共存?

两个时钟一根线,一根线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时钟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时钟一根线,一根线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时钟呀

你可以想想clka clkb两根线算是逻辑互斥还是物理互斥

网友C:
是物理互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想想clka clkb两根线算是逻辑互斥还是物理互斥

A和B算逻辑互斥吧? 您的意思是 子时钟需要跟着母时钟来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物理互斥

你是说的A和B的 generated clock 算物理互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的A和B的 generated clock 算物理互斥吗

时钟都在两根线上了肯定是物理互斥啊一根线上有两个时钟物理上可以存在的,你概念有点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都在两根线上了肯定是物理互斥啊一根线上有两个时钟物理上可以存在的,你概念有点混了
...

意思 A和B 是物理互斥, A和B的子时钟是逻辑互斥吗? 就是一直没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 A和B 是物理互斥, A和B的子时钟是逻辑互斥吗? 就是一直没搞清楚这个问题。。
...

A和B该是同步就同步,该是异步就异步;A和B的子时钟是物理互斥。
物理互斥是既没有 timing path 也没有串扰;逻辑互斥是没有 timing path, 但是会根据相邻两条线翻转的 timing window 计算串扰;异步是没有 timing path, 但是会使用无限 timing window 计算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和B该是同步就同步,该是异步就异步;A和B的子时钟是物理互斥。
物理互斥是既没有 timing path 也没有串 ...

谢谢指教! 我也认同您得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