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线性区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25):
大佬们,刚刚在仿Allen书上的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发现右下角的管子总是在线性区,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左上M4宽长比是2,其他的都是8

网友A:
电阻得接到电源啊,右边都没有电源到地的回路,怎么会有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得接到电源啊,右边都没有电源到地的回路,怎么会有电流呢

哦哦,谢谢!

网友:
右面一条支路没有电流,可以考虑电阻上端右端接电源或者把这个电流镜电路做完整,也就是把PMOS部分也做出来。

网友:
电阻那边接VDD
有一说一,你这问题太粗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