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IC6 path 使用問題

楼主(2023-06-26):
在使用 Virtuoso IC6 的path时,已经将path width设置为2um。但是,当使用"s"移动path的某一段时,发现path width会自动变大。
要如何保持原始宽度呢?

网友:
那就说明tf设置的最小宽度大于2um

网友:
你应该选择M快捷键移动,你的S有可能指选择一条边,对它进行拉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