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采用预稳压结构的目的

楼主(2023-06-26):
看论文中看到了这种结构,采用预稳压结构先得到想要的LDO输出,误差放大器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结构,一时没想明白为什么接成这样,请知道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他的作用就像是你说的:得到想要的LDO输出啊。R1R2可以调吧,Vbg出来的是一个固定值,一般不动,V1经过RC滤波变成干净点的信号

网友:
对于PSR的提高也有好处吧~

网友:
可以降低LDO主环路的难度呗;

网友A:
我理解几个想法:
1. bandgap vref点没有驱动能力,如果RC取得很大,上电时RC滤波后的V2点起来的很慢。加了预稳压模块,V2点起来的就很快。
2. 预稳压模块的带宽内可以抑制PSRR,但是预稳压本身也会引入额外的PSRR通路,具体能不能抑制PSRR需要看仿真和预稳压运放的带宽设计
3. 个人理解,就算不加预稳压,可以在反馈点调节阻抗比例的方法来改变LDO输出电压。
4. 预稳压也有坏处,power,area的cost就不说了,预稳压的mismatch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点。
一点拙见,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几个想法:
1. bandgap vref点没有驱动能力,如果RC取得很大,上电时RC滤波后的V2点起来的很慢。加了 ...

我看文章中主要考虑的是避免反馈系数小于1而使误差放大器的等效输入噪声放大,这里接成单位负反馈的结构,最大程度的避免放大误差放大器的等效输入噪声

网友B:
个人理解:
前面预调节滤除BG的噪声和提高PSR
后面单位增益接法可以减少EA在输出端等效的噪声(如果接了电阻分压,会放大1/β那么多倍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前面预调节滤除BG的噪声和提高PSR
后面单位增益接法可以减少EA在输出端等效的噪声(如果接了电 ...

是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24-12-17):
楼主请问论文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这个操作看起来意义不大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个低噪声LDO。LDO主要的噪声来自于参考电压,参考电压上的噪声还会被闭环增益放大。这个结构先通过预稳压电路加上带宽较低的RC低通滤波,把参考电压的中高频噪声滤除,同时也允许调整R1/R2比值来调节V2点电压。误差放大器结成单位增益,用尽可能小的闭环增益,最大程度抑制参考源的噪声。

网友C:
應該出自:一种超高PSRR低噪声LDO的设计
"针对经典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ow Dropout Regulator,LDO)电源抑制比(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PSRR)低、输出噪声大的问题,设计了一款采用预稳压调制级加低通滤波结构的LDO.将反馈电阻网络提前加载在电路的低通滤波模块中,使得带隙基准模块噪声和反馈电阻噪声被低通滤波模块滤除,以达到降低噪声的目的.电路采用具有高PSRR带隙基准电路和增大环路低频增益的方式,以提高低频条件下LDO的PSRR.采用零极点追踪电路,在保证LDO稳定性的同时拓展环路带宽,以提高高频段条件下的PSRR.芯片基于 5V 0.18 μm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CMOS)工艺设计.仿真结果表明,在频率为 1 kHz 和100 kHz时,PSRR分别可达-109 dB和-66.7dB;当负载电流为 250 mA时,在 10Hz到 100 kHz频率范围内的积分噪声约为6.1 μVrms.设计的LDO具有较高的PSRR和较低的噪声."

誰可以幫忙下載

网友:
单位增益反馈,降低噪声

但是稳定性不一定好做,缺少有效补偿方式,如果闭环稳定性做的不好的话,噪声同样会恶化

网友:
第一张图的运放是理想运放,请问为什么1.2V的电压经过这个RC低通滤波器后电压变大成1.27V了呢,这里面的电流如何分析?如果我将运放改成第二张图实际运放,1.2V的电压经过RC滤波器后,会减小成1.07V,也就是经过这个滤波器上的电阻的电流方向相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出自:一种超高PSRR低噪声LDO的设计
"针对经典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ow Dropout Regulator,LDO)电源抑制比( ...

这个

网友:
这个没有负载电阻,就没有电阻的热噪声了。噪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