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如何设置按下快捷键键后鼠标左击才生效啊?

楼主(2023-06-26):
请教一下,在用virtuoso画图时候,我想按下快捷键后鼠标左击才生效要如何设置呢?这个和Virtuoso版本有关还是快捷键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A:
ciw-Option-User Preferences

网友:
全部快捷键嘛?目前的快捷键大致分几类,一类是快速呼出菜单栏系列,例如display option,creat via flatten等等这些是直接按下快捷键直接呼出对应页面的无需点击快捷键,一类是对图形线进行创建例如创建path,创建wire,创建rantgle,这些就是按下快捷键后鼠标点击生效的,另一类是类似指令的操作,例如进去下一视图,返回上一视图,这些可以先左键点击对象再按快捷键or先按快捷键再选对象。综上,既有直接生效也有需要鼠标左键点击对象才生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w-Option-User Preferences

正解!

网友:
应该是你创建线或者多边形时候直接在你当前鼠标位置进行创建,而不是先让你选择某点,那就是二楼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Option-User Preferences

是这样,取消掉可以了,感谢!

网友:
学习,又学到一个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