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ain boost 辅助运放的问题

楼主(2023-06-26):
这种结构的辅助运放是什么工作的,没有共模反馈吗?感谢感谢!

网友A:
肯定有啊,只是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啊,只是没画出来

那具体的工作原理方便讲一下吗?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具体的工作原理方便讲一下吗?感谢大佬

你就把它当做一级common gate就可以了,提高增益用的

网友:
三输入的差分那里本身就是共模反馈了;

网友:
尾电流不是CMFB 就是共模反馈 不过电路没画出来

网友B:
VBP和VBN就起到了共模反馈的作用。以下面的辅助运放为例,VON/VOP如果偏大,由于VON/VOP与VIN/VIP在主运放上只隔了一个M5/M6管,因此VON/VOP偏大,VIN/VIP也会偏大,而VBP是固定的电位。所以更多的电流流向VBP的那个管子,辅助运放VIN/VIP对应的输入管电流降低,而折叠点下面的电流源提供的电流不变,更多的电流流向VON/VOP,VON/VOP电位就降下来了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P和VBN就起到了共模反馈的作用。以下面的辅助运放为例,VON/VOP如果偏大,由于VON/VOP与VIN/VIP在主运放 ...

学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BP和VBN就起到了共模反馈的作用。以下面的辅助运放为例,VON/VOP如果偏大,由于VON/VOP与VIN/VIP在主运放 ...

没能理解啊 “VON/VOP如果偏大,由于VON/VOP与VIN/VIP在主运放上只隔了一个M5/M6管,因此VON/VOP偏大,VIN/VIP也会偏大”
该结构本身就是cascode,M5/M6的源端变化就小,而VON VOP变化大啊 用这种方式共模反馈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