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栅、漏、衬短接的mos为什么可以等效为一个二极管?

楼主(2023-06-26):
44资产
栅、漏、衬短接的mos为什么可以等效为一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时间有限么 能否直接解释下 或者贴个截图?

MOS管做二极管使用_mos管二极管接法_孤独的世界L的博客-CSDN博客

网上资料搜一下都有解释的,这个连接你看一下。说句题外话,你是后端吗?

网友B:
应该是衬底接最高或者最低,栅和漏相接。 这样子物理上不就是pn节。相当于二极管

网友A:
建议可以重温一下半导体器件物理的内容,会更好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衬底接最高或者最低,栅和漏相接。 这样子物理上不就是pn节。相当于二极管 ...

这里说的是P管还是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重温一下半导体器件物理的内容,会更好的理解

不是时间有限么 能否直接解释下 或者贴个截图?

网友C:
应该是栅源短接?个人认为栅源短接后 MOS管等效模型的受控电流源就恒为0了 只剩下衬底的寄生三极管 然后衬底和源或漏短接后就成了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是P管还是N管?

二极管没有pn管之说。
栅漏短接之后,vds=vgs,你在mos的输出特性曲线上面找到vds=vgs的点,连起来,会发现它和二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没有pn管之说。
栅漏短接之后,vds=vgs,你在mos的输出特性曲线上面找到vds=vgs的点,连起来,会 ...

这个叫mos diode,拉扎维,Allen,sansen的书上都有介绍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做二极管使用_mos管二极管接法_孤独的世界L的博客-CSDN博客

网上资料搜一下都有解释的,这个连接你 ...

不是后端,这块忘了。比如N管,短接了后,S端这个N+就被忽略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后端,这块忘了。比如N管,短接了后,S端这个N+就被忽略了么?

对的,S端这个N+与P-SUB短接了,相当于源和衬底这个PN结短路

网友:
此时MOS管的导通电压即为等效二极管的开启电压

网友(2023-12-14):
麻烦问一下这个问题你弄清楚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没有pn管之说。
栅漏短接之后,vds=vgs,你在mos的输出特性曲线上面找到vds=vgs的点,连起来,会 ...

为什么它和二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很像呢?

楼主(2025-04-10):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没有pn管之说。
栅漏短接之后,vds=vgs,你在mos的输出特性曲线上面找到vds=vgs的点,连起来,会 ...

“这里说的是P管还是N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指的是图上方的PMOS管还是下方的N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栅源短接?个人认为栅源短接后 MOS管等效模型的受控电流源就恒为0了 只剩下衬底的寄生三极管 然后衬 ...

屏幕截图 2025-04-10  衬底的三极管是指这个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