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孔的寄生电阻

楼主(2023-06-26):
求助,通孔的寄生电阻是怎么算的,我能通过文档查到单个通孔的寄生电阻多大,那如果我打了四个通孔是相当于四个电阻并联一样,拿单个通孔电阻除4就行了。

网友:
文档上给的是理想型的阻值,实际上的阻值会更恶劣些,可以按项目的情况仿真出来。至于多个孔的阻值确实就是并联这么算

网友:
大致是这样估算,对通孔电阻有要求的,多打孔就是了,有条件就远远多于要求

网友:
通孔阻值是这样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