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项目review版图一般问什么问题

楼主(2023-06-26):
IP项目review版图一般问什么问题

网友:
不一直沟通吗,等最后review至少把floorplan 时提的注意点都考虑进去了

网友:
REVIEW一般是阐述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哪会问,都是项目分享

网友(2023-11-22):
不是看版图质量吗?看你DRC结果LVS结果等等  看下错是不是改完了

网友A:
仅作参考
两个方面:1.通用点(PUMP&PAD&ESD排布、floorplan、隔离相关问题的考量、电源地规划、重要信号通路、版图细节等),2.此IP特有的review点

楼主(2024-09-13):
引用 网友A:
仅作参考
两个方面:1.通用点(PUMP&PAD&ESD排布、floorplan、隔离相关问题的考量、电源地规划、重要信号通 ...

谢谢大佬,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