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mismatch

楼主(2023-06-26):
哪位前辈能告知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器件类型,电路是PCH NCH   layout那边是 PCH_LPSVT  NCH_LPSVT 这个得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类型,电路是PCH NCH   layout那边是 PCH_LPSVT  NCH_LPSVT 这个得解决一下。

我看了layout的器件类型是PCH,为什么lvs时不匹配呢?能烦请指教一下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layout的器件类型是PCH,为什么lvs时不匹配呢?能烦请指教一下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吗?

您可以打开design rule 对比一下PCH 与带后缀的管子的层次差异,然后仔细检查是否版图上因为管子被某些层次覆盖导致的管子类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