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layer 交叠处坐标提取

楼主(2023-06-26):
请教各位,如何提取出两个不同layer交叠处坐标。如图红圈位置;

网友A:
procedure(test()

let((cv tmp list1 list2 output)
cv=geGetEditCellView()
list1=setof(tmp geGetSelSet() tmp~>layerName="M1" )
list2=setof(tmp geGetSelSet() tmp~>layerName="M2" )
output=dbLayerAnd(cv "y0" list1 list2)
output~>bBox
);let
);pr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test()

let((cv tmp list1 list2 output)

您好,非常感谢,但是输出坐标不是图中红点坐标,dbLayerAnd()这个API应该是指根据选中的两个不同layer来生成指定layer,且生成layer与选中的两个不同layer形状是相同de;(注:这个函数生成两个输入列表的公共区域(我理解这里的公共是“与”的关系,而我想得到的是两个图形交叠部分的坐标)。结果对象在指定的laver和cellview中创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但是输出坐标不是图中红点坐标,dbLayerAnd()这个API应该是指根据选中的两个不同layer ...

and 是合一起,好像是用dbLayerAndNot();或者dbLayerOr();头大测试看下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B:
直接获取bbox,两个layer bbox 交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获取bbox,两个layer bbox 交叠

如何提取两个Bbox交叠部分的list?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提取两个Bbox交叠部分的list?

leLayerAnd 或者dbLayerAnd的返回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但是输出坐标不是图中红点坐标,dbLayerAnd()这个API应该是指根据选中的两个不同layer ...

最后一句bBox得到的坐标就是你需要的坐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bBox得到的坐标就是你需要的坐标点

得到的是图中红圈两点坐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得到的是图中红圈两点坐标。

需要排查下是不是不同的两个图形完全重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排查下是不是不同的两个图形完全重叠了

换种方式还是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dbLayerAnd()的功能的问题,它会返回Bbox,同时也会在当前窗口生成新的图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种方式还是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dbLayerAnd()的功能的问题,它会返回Bbox,同时也会在 ...

横着改成GT,竖着改成T1,看看是否成功,这个脚本不能识别相同layer的重叠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提取两个Bbox交叠部分的list?

选中的各个layer Bbox直接可以自己运算处理吧,不如layer1 点(x1 y1) 与 layer2(x2 y2),交点不就是(x1 y2)/(x2 y1)

楼主(2023-12-21):
我又闲了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C:
我当初在写一个脚本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土的办法,不过只能一个一个点的获取,没法大批量。
大概思路就是用鼠标圈出一个bBox,然后和底下的目标图形用dbLayerAnd()生成一个临时层,然后判断出目标点。
你要是有兴趣了解可以去我的贴子“添加45°斜边...”中找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在写一个脚本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土的办法,不过只能一个一个点的获取,没法大批量。
大概思路就是用鼠 ...

感谢奥,开始使用的这个API  后来发现我只能找出一组坐标,向您说的没办法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