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中如何实现批量修改操作?

楼主(2023-06-26):
批量操作cdl文件中每一个w=X后面添加fw=X
如:
XXX2 vss D net11 vss vdd SUB nch_svt_iso_nbl_5p0v m=1 l=500n
+ w=410n option_vop=7.7 option_dti=0        fw=410n
XXX6 vss net5 net9 vss vdd SUB nch_svt_iso_nbl_5p0v m=1 l=500n
+ w=335n option_vop=7.7 option_dti=0        fw=335n
XXX4 net5 net4 net12 vss vdd SUB nch_svt_iso_nbl_5p0v m=1 l=500n
+ w=335n option_vop=7.7 option_dti=0        fw=335n

        希望有大腿帮忙下,弟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直接用正则匹配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正则匹配能实现吗

因为用工艺厂提供的cdl导出schematic的w数值识别不到,会默认提供一个错误的10u,而改成fw便可以正确识别并生成正确的原理图,所以想要用perl批量添加上。

楼主:
难道没有大神会吗?有人救救孩子吗

网友B:
#!/usr/bin/perl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 读取输入文件和输出文件的名称
my $input_file = 'input.cdl';
my $output_file = 'output.cdl';

# 打开输入文件和输出文件
open(my $input_fh, '<', $input_file) or die "无法打开输入文件: $!";
open(my $output_fh, '>', $output_file) or die "无法打开输出文件: $!";

# 逐行读取输入文件
while (my $line = <$input_fh>) {
    chomp $line;

    # 在包含 "w=X" 的行后添加 "fw=X"
    if ($line =~ /w=(\S+)/) {
        my $w_value = $1;
        $line .= " fw=$w_value";
    }

    # 将修改后的行写入输出文件
    print $output_fh "$line\n";
}

# 关闭文件句柄
close($input_fh);
close($output_fh);

print "批量操作完成,结果已写入 $output_fil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r/bin/perl

use strict;

万分感谢大神,很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