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想写个ERC rule去check via missing

楼主(2023-06-26):
简单来说就是个查漏孔的rule,比如我这条vdd的metal1有跟vdd的metal2有交叠的地方,这块区域没有via,那么这块地方就会被check出来。
现在有几个难点想跟大家求助下:
(1)我想查所有归属相同的net的这种情况需要怎么操作?难道都要把net名定义上去么
(2)每层metal只查相邻的上一层
(3)交叠的情况用and,那via的情况怎么加入进去判断?

网友A:
首先ERC不合适,drc文件加几行即可
1.若要check指定net,肯定是要加上netName(循环即可);也可不指定net
2.check 相邻层的过孔
3.exa M1 and M2 NOT 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ERC不合适,drc文件加几行即可
1.若要check指定net,肯定是要加上netName(循环即可);也可不指定net
...

感谢大佬指点
我当时也考虑过用drc的来,但drc这样的操作基本就只能满足查电源地漏孔,再手动去添加其他的net会有些麻烦,用erc是想直接拿他产生的文件,就可以直接定义所有归属这个netname的metal,但不知道如何一次性全部引入
23我感觉按照你这么弄可以,我直接每层check一次,exa M1 and M2 NOT V1 exa M2 and M3 NOT V2....

网友:
你若查所有net过孔,那就不指定net,也就不存在你说的添加麻烦

网友(2023-09-19):
用DRC rule 来改,保留layermap 等信息,使用connect定义metal的连接关系,再用AND之类的定义出miss的范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