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工艺181adb18ba pdk安装求助

楼主(2023-06-26):
有用过东部工艺181adb18ba的大侠吗,刚开始用这个工艺发现无法无法configure pdk,CIW里面DPDK那一栏下面只有documents选项,和代理那边确认过ip地址授权是正确的,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直接电话AE 最直接啊

网友A:
hostname -i看一下ip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name -i看一下ip对不

hostname -i显示的是127.0.0.1,和ifconfig命令的ip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name -i看一下ip对不

十分感谢,已经解决了,就是/etc/hosts文件有点问题导致的,把里面的ip改了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2023-11-08):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已经解决了,就是/etc/hosts文件有点问题导致的,把里面的ip改了以后就可以了
...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修改的吗

网友(2023-12-19):
好兄弟,方便分享pd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