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抽取spef 在pt中反标不成功

楼主(2023-06-26):
1、starrc抽取的spef在pt中反标不成功,而icc抽的可以。
2、检查过starrc的log,没有报error,生成的spef数据也正常。
3、pt 工具report annotated para也没发现问题。但是pt在执行report_timing的时候会发现延时不是反标的结果
想问问各位大佬还有啥可能的原因导致spef在pt中反标不上?

网友A:
看一下spef文件里的电阻电容是否有值;另外,starrc抽取前,ICC不能merge std cell的GDS

网友B:
多少反标不上? 需要看看具体没标上的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spef文件里的电阻电容是否有值;另外,starrc抽取前,ICC不能merge std cell的GDS ...

感谢回复。在检查starrc的log时候发现有warning,然后分析后发现是map文件编写有问题,修改后spef就可以正常反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反标不上? 需要看看具体没标上的log

report_annotated_para 命令报的pin to pin nets 都可以标上,但是para.log里面annotated cap和res的数目都很少

网友B:
发现是map文件编写有问题
===
这个case 确实很少见,一般map文件有问题抽不出来RC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是map文件编写有问题
===
这个case 确实很少见,一般map文件有问题抽不出来RC的 ~~~ ...

1、metal我们只用到M5,然后map 多定义了一个ALPA层,把它remove掉就ok了,之前工具有报这个warning,以为工具会自己waive这个层。后面实在没招了,就改了map文件,然后问题就解了。
2、其实也是看其他warning注意到的,报了很多open net的warning(这里想到会不会是工具没认清楚层号,因为ICC的lvs是通过的),然后工具会自己插shorting resistors。

3、总结下就是map 用到第几层就写到第几层吧,不要多定义,也不要少定义

网友:
总结挺好的 ~~~  很详实的记录 ~~~

网友C(2024-06-19):
starrc抽取spef怎么定义抽取cell level的而不是transistor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rrc抽取spef怎么定义抽取cell level的而不是transistor level?

我理解你的需求:只需要金属层互连线的RC,正常写layer的mapping_file就好。如:把“POLY、CONT” base layer 层写到“remove_layers”那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