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直流工作点的困惑

楼主(2023-06-26):
图上打出的直流工作点vdsat指的是什么?它与vgs-vth得出的值并不相同,是由于精确模型中的非理想因子引起的吗?

网友A:
cadence这显示的是比较精确的模型下的饱和源漏电压,可以认为是更真实的。vgs-vth只能是粗略估计

网友B:
随着工艺制程的进步,过驱动电压不适用与vgs-vth,cadence仿真中的vdsat可以理解为当前工艺下的过驱动电压,用来和vds比较,判断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着工艺制程的进步,过驱动电压不适用与vgs-vth,cadence仿真中的vdsat可以理解为当前工艺下的过驱动电压 ...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这显示的是比较精确的模型下的饱和源漏电压,可以认为是更真实的。vgs-vth只能是粗略估计 ...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