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的insert_self_gating是怎么用的?

楼主(2023-06-26):
大家好,有个问题搞不定请大家帮忙看看。
compile_clock_tree命令有一个-insert_self_gating,这个选项到底是如何用的?
Tool 版本:ICC2017
首先,我去定所有ICG都没有被设置dont_use
clock_gating_style设置如下: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                        -nega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                        -control_point before -observation_point false                        -max_fanout 64

  reset_switching_activity
  read_saif -input self_gating.saif  -instance_name tb_top/dut

  compile_clock_tree -clock_trees xxx -insert_self_gating
看log中有如下提示:

真心求教,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不一定是流程有问题,self-gating的目的是减小功耗,但会使时序变差。
如果加了self-gating不能减小功耗或者时序出了violation那不如不加。
工具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来判断slack和toggle rate是否满足插入self-gating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流程有问题,self-gating的目的是减小功耗,但会使时序变差。
如果加了self-gating不能减小功耗或 ...

终于有人回复了,谢谢。

我事前知道有您说的情况的,
我为了测试专门搞了一个test design,目前把这几个filter设置成几乎不可能过滤掉任何寄存器的值,但还是不行。

  set cts_self_gating_data_toggle_rate_filter 0.000000001 #default 0.001
  set cts_self_gating_reg_power_filter  0.0 #小于cts_self_gating_reg_power_filter的被过滤

为了slack足够,频率改到很低, slack全是正的,WNS为0.
  set cts_self_gating_wns_backoff 0.0 #计算公式:WNS+Period * cts_self_gating_wns_backoff=0,只要slack better的path都应该self-gating呀,还是不行

网友A:
我看了下 man page 和 user guide, 对第一个变量非常怀疑。user guide 里说 toggle rate 大于cts_self_gating_data_toggle_rate_filter 的才会插 self gating, 但是如果data pin的toggle rate很高,那插 self-gating并不能节省功耗,只有在 toggle rate低的情况下插入 self-gating关掉clock才有意义。

可以试一下直接改 saif file, 挑两个寄存器一个 toggle rate (D和Q一起改)改成 0.5, 一个改成0.05,然后toggle rate filter改成 0.2

另外,design里不要含有任何IC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 man page 和 user guide, 对第一个变量非常怀疑。user guide 里说 toggle rate 大于cts_self_gati ...

再次感谢。

改saif file我不是很理解。我的saif file是fsdb2saif转过来的。
比如60ns周期,周期16.6Mhz,我的data是个循环,480ns内会toggle 4次。user guide里的超过限制,如果当作是大于限制会self gating理解,这个ratio设置为很小,应该会gating;
如果当作是小于限制会self gating理解,这个ratio设置很大,大于data toggle rate,应该会gating。我从4Mhz翻转率,以1Mhz为单位,调到16.6Mhz最大的data toggle ratio,并在最后设置了一个比clock频率还高值比如300,所有尝试均遭遇失败。
您觉得我还有哪种可能没有尝试?
此外,用set_switching_activity直接对寄存器的CK和D设置翻转率也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 man page 和 user guide, 对第一个变量非常怀疑。user guide 里说 toggle rate 大于cts_self_gati ...

问题解决了,是那个library的问题,换个library可以了。
那个限制是下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那个library的问题,换个library可以了。
那个限制是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