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流片I/O口是如何分配的?测试中间值怎么打pin?

楼主(2023-06-26):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想问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什么 ?

测试中间值要打pin 怎么打

网友A:
电路设计时按P加pin?还是引出到芯片外面PAD加ESD保护?还是layout上想加开窗?

网友:
测试中间值???啥意思???

楼主:
我的天 我说的很难理解 没人能听懂 ,就想问如果一个系统有ABC三个模块,就一个总的输出,之后流片可能实现不了整体功能,就想测试中间某个值也行,比如测试A连接B的这条线路的电压,怎么单拉条线给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时按P加pin?还是引出到芯片外面PAD加ESD保护?还是layout上想加开窗? ...

就比如说,如果一个系统有ABC三个模块,整体就一个总的输出Vout,之后流片可能实现不了整体功能,就想测试中间某个值也行,比如测试A连接B的这条线路的电压,怎么单拉条线方便之后测试或者流片前电路设计应该怎么给标记?

网友:
加开关进行切换,ABC信号各接一个开关后接到输出点,每次控制只导通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