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纯小白关于LNA仿真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3-06-27):
初学者请教一个问题,按照Razavi书上给的CG LNA电路简单搭了一个出来,

输入端口(sine)给的标准50Ω,输出端口因为mixer负载电容单独拿出来了,所以port设置了非常大的电阻(理想是正无穷?),不懂这样设置有无问题。

做sp仿真,为什么仿真出来的增益这么小?

(从DC结果来看,书上的尺寸没有考虑沟道长度调制以及源极电感损耗电阻的直流压降,上下两个管子尺寸一样的话,偏置电流是很不准确的……所以做了尺寸调整)

希望各位指点。

Razavi课本上的例子

Razavi课本上的例子

自己画的电路图

自己画的电路图

sp仿真的结果

sp仿真的结果

网友:
看看是不是某个管子不在饱和区,欢迎指正

网友:
放一个高阻Port还有功率增益吗?不都全反射了吗

网友A:
DC点先打出来看看,工作点正常没有

网友A:
还有就是输出不要将port阻抗改成高阻,用一个增益为1压控电压源连接

网友B:
输入输出都没隔直啊,这里直流都不对的,电流很大一部分流port里了,还有就是射频里面容性负载不是无穷大,直流是无穷,射频下全都当作阻抗,要考虑匹配的话不能直接按书里参数,就算直流对了输入输出不匹配S21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点先打出来看看,工作点正常没有

工作点是正常的,就是损耗电阻占了一部分压降,偏置的不是很好,这个还没调

不懂正常的片上lna仿真应该是怎样的,好多教程都是输出port 50ohm做匹配的,但是课上学的现在片上lna+mixer的话应该都不是50ohm匹配?

另外请教下压控电压源是,把输出电压接出去吗,然后端口的电阻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都没隔直啊,这里直流都不对的,电流很大一部分流port里了,还有就是射频里面容性负载不是无穷大, ...

书上没画隔直电容,我以为不用来着,那请问是取一个较大的电容吗?和输入电容的关系是怎样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没画隔直电容,我以为不用来着,那请问是取一个较大的电容吗?和输入电容的关系是怎样画的?
...

想不影响匹配就直接加很大的电容,与port串联,你可以看一下直流通路,电容直流开路,不要让直流流过你不想流过的地方(port等),不过一般是通过做输入匹配引入容值合适的电容隔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没画隔直电容,我以为不用来着,那请问是取一个较大的电容吗?和输入电容的关系是怎样画的?
...

dc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输出不要将port阻抗改成高阻,用一个增益为1压控电压源连接

按你说的加了VCVS,S21参数没有问题了,但是VCVS加入,NF和S22参数有离谱的问题……

VCVS

VCVS

S21

S21

NF

N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加了VCVS,S21参数没有问题了,但是VCVS加入,NF和S22参数有离谱的问题……
...

你这噪声还算正常吧,你在你的频带内我看你第二张图大概5dB的样子;因为这个LNA你也说了是后级连mixer的,输出本身也不是匹配到50欧姆,我给你的这种方法只是去看他的电压增益,这种情况不要去纠结输出匹配的问题,你输出挂的一个高阻,本身就没匹配,仅仅是看他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噪声还算正常吧,你在你的频带内我看你第二张图大概5dB的样子;因为这个LNA你也说了是后级连mixer的 ...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