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端电感 HFSS仿真

楼主(2023-06-27):
      目前在做VCO中电感的仿真,把电感导入HFSS中做仿真,目前遇到一个问题,以往用HFSS仿电感都是用的两端电感去仿真,目前用到的电感是三端的,如何在HFSS中做三端电感的仿真呢。仿真完是不是可以导出一个.s3p文件应用到cadence IC617中啊。(附三端电感schematic和layout)

网友:
跟二端口电感不是一样的吗?想用spectre仿真就生成sNp文件导入到virtuoso,想用hfss直接看s/z/y参数也可以

楼主(2023-11-12):
问题解决了,HFSS能直接做三个port的仿真,仿真完成生成.s3p的文件,直接能用在cadence中。

网友(2024-01-03):
请问virtuoso怎么导GDS到HFS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