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读取milkyway报error :inconsistent length precision

楼主(2023-06-27):
icc读取milkyway 报error :inconsistent length precision 可以忽略吗,不能忽略的话怎么去解决

网友:
解决很简单,将 techfile 的值改成跟 reference library 一样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为什么你的 techfile 跟 reference library 有这么多差异,一般都是几乎相同的techfile只是 metal stack 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