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12nm add filler问题

楼主(2023-06-27):
请问下各位 ,我在给t12 工艺加filler的时候,因为有6T turbo cell的存在,需要加half gap的filler ,加的时候也是正常的指令create_stdcell_filler,然而老是报unable to fill half gap 直接卡几天都不动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应该是ndm的问题

网友A:
finfet工艺 flow 不能错,像 half gap filler这种有显式声明 site nam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fet工艺 flow 不能错,像 half gap filler这种有显式声明 site name吗

要的 fill的site name 设为h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