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高共模电压能斩波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3-06-27):
要设计一个轨到轨的运放0-18V供电,为了减小噪声想到使用斩波,但高压管是源漏耐高压,栅极并不耐高压。在高共模情况就没有办法常规斩波了
楼主想请教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斩波,请大神们不吝赐教,或者分享资料。楼主不胜感激

楼主:
或者说,高压开关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
源漏耐高压,栅极并不耐高压

??

BCD process ??

应该drain耐高压吧,  g-s 间低压 LDMOS ,  如果是 ldmos ldmos 去卡电压 , 串法就p Lv_pmos 下面串  p_ldmos, g-s zener, ldmos drain 耐高压,  N n_ldmos 下面串 lv nmos . 一样 ldmos drain 才看到高压

网友A:
搜索一下最近3-4年的jSSC, 荷兰delft还是另外一个大学,忘记了。发表过高压class-D音频功放的chopping,高压chopper怎么设计的思路。

作者是个中国小伙,发表过很多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最近3-4年的jSSC, 荷兰delft还是另外一个大学,忘记了。发表过高压class-D音频功放的chopping,高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