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时lib

楼主(2023-06-27):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们综合的时候一些IP调用的时lib,那么想问一下,综合工具怎么知道这个模块的功能的?

比如pad,可以设置输出或者输入有效,在pad的lib中也没有看到相关的功能描述,请问是如何综合工具是如何知道的?谢谢

网友:
ip和pad一般不都是在rtl里例化好了再去综合的吗

网友:
在 lib 里搜 “function” 和 “three_state” 你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 找到了function 发现有的lib里面有  有的没有 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