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不收敛,显示更新的数值太大

楼主(2023-06-27):
请教一下大家,我用一个100pF的电容、一个1.5K的电阻和analogLib中的switch作为开关来仿真i/o pin的HBM,但是tran显示收敛不了。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
可以试试把这个option设置为yes
highvoltage=no
Enables optimized Spectre settings for high voltage designs including voltage, and current binning, excluding VerilogA and dangling nodes from convergence checks, and optimized large capacitance handling.

楼主:
谢谢!不过你说的这个设置怎么找呢?

网友(2024-09-18):
hello 楼主解决了嘛?最近仿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